自由轴法的 LCR 电桥在提升频率上遇到瓶颈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

        小弟用自由轴法的结构制作 LCR 电挢时遇到瓶颈,发现频率一提高到 100KHZ 时量测就出现误差,百思不得其解下上来讨教,请 先进们指导一二。

        下面是原理图,CPU 部分我就不划了,建议大家可以列印出来看会比较清楚。

        ---------------------------------------------------------------------------------------------------------------------
        以下稍微解释一下硬件电路的结构

        (1)在分频电路的输入端送入400KHZ方波,因为分频电路是除4,所以从 CLK_0 和 CLK_90 这两只脚会输出 100KHZ 的两个相位相差90度的正交方波。

        (2)CLK_0 送到上面的带通滤波器转成正弦波,送到右边的自动平衡电桥,ZX 是负载,我目前只做量程 1KΩ 的档位。

        (3)UI+ 和 UI- 接到下面左边的仪表放大器,再接到 U4 模拟开关和 U5 ICL7135 组成的乘法器。

        (4)CLK_0 和 CLK_90也送到 U4 的模拟开关做基准信号。

        (5)A/D 转换值会由 U6A 输出到 MCU。
        ---------------------------------------------------------------------------------------------------------------------

        以上叙述有错误的话欢迎指证。

        现在的问题是在 100KHZ 时量测的误差很大,但若同样的硬体条件,调整滤波器的零件值,将频率换成 10KHZ 时量测的准确度很好,

        100KHZ 都不准的话,200、300KHZ 就更不用讲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人遇过种问题吗?

网友A:
4053速度跟不上了吧。
这个方法最高100kHz,到安捷伦网站找《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A guide to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s》这本书看看吧。

楼主:
您好:

请问您说的安捷伦的阻抗量测手册是不是这一本?

在下资质鲁钝,很多地方看不懂,也没有看到哪里有提到模拟开关的地方,
请问要看那个章节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跟各位说声对不起, OPA 的型号我全改成 AD8040 了,电路图没改到,请大家将 TL084 当成 AD8040,有误导之处请原谅。

网友B:
汗~
这个关键词是咋来的?
豆腐, 冲洗, 肉末,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