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测真空原理

楼主(2011-11-04):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能的,声波要传播需要一定的媒介,常见就是液体,气体,固体这三种了,要么探头跟瓶子外壁触碰,不然没法测!

跟外壁触碰的测量产品现在市场已经有的,专门对一些灭火器进行检测

楼主:
如果不是声波,用光波可以实现不?

网友B:
如果不是声波,用光波可以实现不?
引用 楼主:

绝对真空吗?

网友C:
光波无法实现,用声波需要将探头与被测物良好的接触耦合。

网友D:
应该可以。
通过能否检测到瓶子前后壁的回波可以判断是否真空, 而且瓶子的外形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特征波"

网友E:
“真空”?指标多少?凭空最好别谈那玩意儿。

网友F:
从原理上说,可以测,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难度。

声波,在瓶子的壁上发射,到达另一壁再返回,如果是真空,就没有回波。
声波在不同空气状况下有不同的传播特性(衰减)。衰减也与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衰减越大,频率越低,精度越差、盲区越大。象B超,工作频率3-5M,探头有点气隙就没办法工作。

网友G:
to LZ: 2楼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不可能的,声波要传播需要一定的媒介,常见就是液体,气体,固体这三种了,要么探头跟瓶子外壁触碰,不然没法测!

发一个超声波,接收它,当接收信号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接收不到时,说明瓶子里接近真空了.;P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如果可以接触瓶子外壁,可以测出真空的状态,这是采用什么样的原理?大概如何实现此原理?

谢谢!!

网友H:
接触瓶子外壁,可以测出真空的状态,也不现,实。(现  实都不好打)

网友D:
用超声是可以的,看看我的声波测距的帖子就会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没找到你相关的贴子,请给个联接或大概的原理 ?
谢谢!!

网友I:
真空是不能传声的
要是测量真空度的话就是测量衰减率了
越真空衰减越大,完全真空就都衰减了

网友J:
也许正可以通过真空不能传声测啊

网友K:
15楼的回复不错 不过 LZ的真空瓶 声波如何传入呢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不知道用探头直接接触瓶子,发出声波,然后探头也测量衰减度,后得出真空度,这真空度与衰减度的具体关系应该怎样确定?
市场上是否有类似这类的产品,请介绍!

网友L:
你能把你的瓶子下部放到一个水槽里就可以通过超声测了,真空与非真空回波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