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输出稳压与非稳压区别?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
          DCDC电源模块的输出有稳压和非稳压区别,那么非稳压输出的电源模块有什么作用?都想使用稳压输出的吧,还是我对于稳压输出和非稳压输出理解错了~~

网友A:
个人认为,非稳压输出会受负载的影响,负载大时可能输出电压就降下来
而稳压则不因负载而变化

网友B:
非稳压的可以用来作为运放的双电源供电

只要电源轨大过输出输出轨一定程度 那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C:
用途各不同,要看具体应用,稳压的占多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也就是说非稳压输出比稳压输出要便宜了呗~~

网友D:
5楼:
若输出电压电流大致相同,非稳压的应该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