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 dev_io例子设备没有重枚举,为什么?

楼主(2011-11-04):
由于工作需要,要用2131QC的芯片,之前没有usb开发基础。
买了SY2100的开发板,按照《EZ-USB 2100系列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做装载驱动的小例子。将设备PID制定为1004,重新插好USB,找到新硬件,并安装驱动后,设备运行,开发板上的程序也跑起来了,按钮可以正常控制LED数字。但设备的PID仍然是1004,没有重枚举为1005,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018 Bytes

我的inf文件

网友A:
还选择2131的芯片,都是淘汰的芯片了,正确的选择是68013A之类的片子。

楼主:
以前的板子,没办法,只能用2131

网友A:
何苦抓着2131不放,你就是把2131全都理解,学会了,又有何用!新开发的项目难道你还要用2131不成?要选对方向、选对芯片,不要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网友A:
昨天和我QQ聊天的应该是你吧,按照我说的去做没,问题解决没?如果解决了,可要给我加分呀,呵呵!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是:inf文件写的不对,按照例子中inf文件没有add service,但在xp系统中,必须有这个字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