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低通滤波问题

楼主(2011-11-04):
最高几百毫伏的半波,频率20Hz,通过一阶低通滤波效果不是很好,需要接近直流。用二阶低通滤波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A:
是的!不过建议你采用有源二阶低通!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达到要求吧

楼主:
补充:还需要很快达到稳定,这个跟哪个参数有关系?

网友B:
“需要接近直流”和“还需要很快达到稳定”是个矛盾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尽可能兼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准备用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引用 网友C:
multisim。
现在的参数仿真,纹波可以接受,就是时间有点长,不知道实际效果会不会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