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欠吹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我用的32M的贴片晶振,电路工作半天后,程序就死在晶振初始化里了,我用热风枪把晶振吹吹,在通电工作又正常了,但过了半天,又死了,用热风枪在吹吹,又好了,望高手赐教,蛋痛啊

网友A:
这个一般是芯片的振荡激励功率和晶体不匹配造成的,加热后晶体更容易起振,所以现象就是工作了,但这是非常不稳定的,可能一会又会停掉。

检查芯片的振荡设置,振荡频率是否超过芯片的最大容许频率,晶体的负载电容等,当然晶体质量不好也不可以。

网友B:
重点检查晶体的负载电容值。

楼主:
我买的晶振的负载电容是20P的,日本精工的,那么两脚接的电容值是(C1*C2)/(C1+C2)+4=20P这样计算的吗?C1=C2=32P左右对吗?我现在板子上焊的是27P的俩

楼主:
我怎么看到谐振电容的计算方法还不一啊

网友C:
换成15p电容,若对电容要求高有特别标准就选低容抗的晶振

楼主:
楼上大哥,15P是怎么计算的啊?求方法

网友D:
计算方法需要根据你购买的晶振厂家的datasheet文件中的计算公式或者给定的补偿电容值使用,不同的晶振厂家计算公式和需要的补偿电容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只有这个,

网友E: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10楼讲的是PCB有问题?

网友F:
换晶振呀。 以前经常碰到这样的鸟问题

楼主:
换过一次,问题还是重演,

楼主:
我做了8个样机,从周六开始通电老化,到现在,问题一直都没出现,工作很正常,不知原因何在

楼主:
谐振电容值偏大偏小只会在频率上有偏差吧,应该不会停震的啊,还有啊芯片的震荡激励功率如何测啊?
叶老师赐教啊

网友G:
也许是你画的PCB分布电容过大造成,还有电容的地线到MCU的地线或许太长,容易引起震荡迫使停振。

楼主:
就是图中Y1,C12,C11是谐振电容,我想问一下谐振电容匹配恰当的标准是不是就是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是一个很标准的正弦波?这样的话,那我用电容一个一个的尝试,找到最好的容值可以吗?

网友G:
感觉你的线路有点长,分布电容比较大。

楼主:
距离再小其他线就不好画了,吧线变短,覆铜间距变大,可以减小分布电容是吧?

楼主:
我感觉别家的这块晶振的布线比我的还长,你看来?

网友H:
晶体电容没选好。用视波器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I:
换晶体试,市面上零买的晶体,质量大多靠不住,那点线长影响不大,毕竟频率很低

网友J:
连接晶体的走线加粗,c12移到晶振前面去。

网友:
把晶振到芯片的信号线尽量包地

网友K(2011-12-17):
晶振两端的匹配电容是这样计算的:
C1*C2/(C1+C2)+C3  C3是指线路的一个杂散电容一般在2~5P 如果选择的晶振负载是20PF的话一般是使用30P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电容小过激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电容大欠激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电容的值越大单片机的耗电能力也就越强。而且易造成不起振的情况。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以上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多指教 。
Q512373609 13410280734文生
补充我是做晶振元件的

网友L(2013-08-30):
很明显是电容不匹配啊。风筒加热吹,晶振频率会下降,故起振了。冷了频率有上升了,超出设定范围故不起振了。解决办法就是你的算法,你的算法中的“4”跟你的布线有关,即为杂散电容,普通板为4~7PF,手机版为2~3PF。你算出来是32PF,也许还会偏差1~2PF的。使用33PF的应该就OK了。
QQ12924463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有可能是芯片软件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些接口芯片的问题,特别是通信的接口芯片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把与单片机通信的芯片一个一个的减少拆下来,看看还不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