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12V

楼主(2011-11-04):
最近在一个电路上需要控制一个-12V电源的关断,控制信号来自单片机的IO,电平为0~3.3V,我想用一个三极管或者MOS关,来控制这个-12V电源的开关,但想了很久都没想到具体该怎么实现,还望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一个三极管,一个MOS管,电阻若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能再具体一点不?用三极管的话-12V不能接C还是接E,偏置都不对啊?

楼主:
4# ljm810010 谢谢兄台,哎,自己模电太烂了,该好好补补了

楼主:
4# ljm810010 另外,假如我没有NMOS管,,要用PMOS管的话该怎么接呢?

网友B:
用PMOS管的话,需要一个比-12V更负的电源,如-24V,否则控制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确还有另一个负电压-15V,那有了这个电压的话又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B:
-15V与-12V压差只有3V,不足以让PMOS管完全导通,除非选用低开启电压型PMOS管,或负载电流不大,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单片机控制电源的关短,详见附件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电源是-12V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