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TopSolder和TopPaste是什么概念啊?

楼主(2011-11-04):
TopSolder怎么有人说是阻焊层,也有说是助焊层,这不两个反义词吗?

能否说简单点,是不是TopSolder覆盖的地方都去掉绿油?
而TopPaste是不是指覆盖的地方都涂上焊料?
如果只有TopPaste,没有TopSolder,是不是悲剧的上完焊料再上绿油?
如果只有TopSolder,没有Paste,是不是只去掉铜箔上的绿油而不上焊料?

网友A:
TopSolder是阻焊层。
TopPaste是钢板层,这个钢板不是存在于PCB上的,而是自动化SMD焊接使用的工装,用来给SMD涂覆锡浆(Paste)的,如果你的板子不打算进入大批量高速生产,不要考虑这个层。

网友B:
里边就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A:
请查看帖子
pcb各层的含义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1838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里面你的发言就基本是全错的。

pa2792发表于 2011-5-27 01:0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1楼:
1."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印。该层也是正性的。"粗体字翻译不对,另外,不知screens是否应翻译成丝印?
这个其实就是常说的绿油层,是负片形式,画线的地方就不覆盖绿油。

绿油层是SolderMask!!!
贴一张真正的钢板层PasteMask给你开开眼吧。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反而被说的有些迷糊了,
PCB板上的绿油是哪层啊?

楼主:
一般论坛中在说的TopSolderMask层与TopSolder那层是不是同一层啊?
为什么偶的Altuim里面没见到mask这么一层啊

网友A:
反而被说的有些迷糊了,
PCB板上的绿油是哪层啊?
引用 楼主:

绿油层是soldermask

网友C(2013-10-01):
张姿势了,谢谢,以前都是花完了就行,不求甚解

网友(2013-12-12):
明白了,感谢

网友D:
一句话:TopSolder顶层需要有锡覆盖的地方(去掉绿油)。
而TopPaste刚好相反,顶层需要盖上绿油。(不能在上面焊锡)。

网友E(2014-05-12):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TopSolder顶层需要有锡覆盖的地方(去掉绿油)。
而TopPaste刚好相反,顶层需要盖上绿油。(不能在 ...
是不是反了?

网友F:
到底谁是对的。。

网友G(2014-07-15):
TopSolder只去掉绿油,不焊锡
TopPaste去掉绿油,焊锡,就是各器件的焊盘

网友H:
TopSolder顶层需要有锡覆盖的地方(去掉绿油)。
而TopPaste刚好相反,顶层需要盖上绿油。(不能在上面焊锡)。

网友I(2014-08-21):
感謝各位的講解~學習了!

网友J:
都是在误导人。solder层是加绿油防止粘锡的。paste层是提供做钢网的

网友K:
我亲身的做板体验是这样的:
Top Solder层,就是用来控制做板的时候不覆盖绿油(白油)的区域,比如焊盘的位置,一些关键信号的测试点,不覆盖绿油,才能漏出焊盘。如果你在焊盘的位置不包含Top Solder层,则焊盘会盖上绿油,需要你磨掉绿油(白油),才能焊接。
Top Paste层,提供给制版厂,用于制作钢网,凡是Top Paste层出现的地方,钢网上均开孔。也就是说,这一层不是用来控制PCB的,而是控制钢网开孔的,当SMT贴片生产时,这些开孔用来刷锡膏,刷锡膏(漏锡膏)的位置,恰好就是焊盘所在地位置。

网友L(2015-05-11):
同意23楼观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TopSolder顶层需要有锡覆盖的地方(去掉绿油)。
而TopPaste刚好相反,顶层需要盖上绿油。(不能在 ...

别误导新人

网友N:
我同意23楼观点,也找出了自己曾近protel的板子。之所以回复是你们别再误导人了。

网友O(2015-07-11):
引用 网友K:
我亲身的做板体验是这样的:
Top Solder层,就是用来控制做板的时候不覆盖绿油(白油)的区域,比如焊盘的 ...

这才是正解!我也刚刚做板测试的。23前面的楼层层层误导啊!

网友P:
我觉得他说反了

网友Q(2015-10-13):
同意23楼观点,solder层是不涂绿油的层,top layer是铜箔,top paste是锡膏,制作钢网用的

网友R:
看到了最后,算是明白了一点点,不清楚的可以不说,清楚的一定要通俗易懂的说明白呀,这样大家的发言才会有意义

网友S(2015-11-18):
23楼正解

网友T(2016-12-21):
同意22楼(最开始是23楼)观点,看前面应该是前面某一楼被删除了。
solder层:画的东西就是咱们拿到板子银白色焊盘(不盖绿油)。
因为我看了一块板子就是,bottom layer 敷铜,仅仅在bottom solder层某一处放置了长方形铜(测试点),实际做出来的板子中那一块是银白色焊盘。
至于paste层,我不太清楚。
但是看见很多人都说与22楼一样,制钢板的。

网友U:
paste --- 锡膏层

网友V(2017-02-28):
有些亲发帖是否要谨慎些,不要似懂非懂就乱说,误导后来的新人。全部看了才有了点了解,要是只看一两个发言就会掉坑里!

网友S(2017-09-04):
顶一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