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有这样的嘛?

楼主(2011-11-04):
(无正文)

网友A:
同相放大器,VREF只是基准电压,抬高同相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B:
这里有负反馈,当然不是比较器

网友C:
同相加法器,不过当负反馈的电阻够大的时候,另当别论

网友D:
有负反馈的。要看这个反馈强度了。这种电路应该不是比较器,应该是同相加法器,把输入信号放大了的同时也把参考电平也提高

网友E:
不是比较器,将输入信号放大的同时抬高参考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Vin是交流信号,Vref是直流5V,应该不是加法器

网友F:
to 7L:

这就是Vin和Vref的叠加,不管其是什么信号(只要频率别太高,幅度别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按以下式子算Uo
U+=[Rp/(Rp+R1)]xU1+[Rp/(Rp+R2)]xU2
U-=[R3/(R3+R4)]xUo

网友F:
to 9L:

是的,再按虚短(即U+=U-)可得Uo和U1、U2的关系。适当选择电阻还可得到Uo = U1 + U2。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是我仿真的结果Uo才直流18mv,按公式算出来应该有2.8v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看我的仿真电路,电阻是大还是小?

网友F:
to 11L:

这个图和1L的图不一致。另外,9L的式子也有点问题,应该是:

U+=[Rp||R2/(Rp||R2+R1)]xVref+[Rp||R1/(Rp||R1+R2)]xVin
U-=[R3/(R3+R4)]xUo

应用叠加原理时,需将未计入的电压源短路,所以有Rp||R2和Rp||R1。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仿真的时候Rp是有的,因为我想尝试去掉Rp仿真一下,后来截图时,忘了加上。原来是叠加原理时我的公式错了,真的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