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焊盘与keepout线相交的告警问题?

楼主(2011-11-04):
(无正文)

网友A:
DRC检查是以keepout线而不是板框。只能减少安全间距,

网友B:
建议把焊盘往板子内挪动,因为若不定义机械层,一般是以keepout线为板框的。

楼主:
如果把keepout层全部改成机械层,一般还会有告警吗?

网友B:
keepout层是禁止布线层,一般不改为机械层。如果你非要全部改为机械层,你只能对电路板手动布线。至于是否会报警,如果按默认设置,是不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