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环天线发射的问题

楼主:
大概直径50cm,5圈左右的线圈做发射,信号频率为大概为中波段,差不多是单频发射,不调制,天线只能认为是小环天线,并不是常见的50欧的天线。我原来用的是图1,接一个空气电容和线圈串联谐振,串联后阻抗低,接一个几百欧的电阻限流,接到驱动上,U1为驱动,我用的是驱动MOSFET的芯片TC4421,其最大输出电流大概是2A。但有问题,串联LC上即环天线上电流很小,大部分功耗都耗在限流电阻上,发射出去的能量很低。
      我现在想用图2的方法,用一个n:1的高频变压器,相当于阻抗匹配,如果初级驱动端电流是1A的话,n为5的话,次级线圈天线中的电流就5A了。这样发射出去的能量就大了,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图3,是否可以用并联谐振方法?空气电容和线圈并联,LC并联谐振为高阻,用一个高频变压器 1:n来提高次级电压实现阻抗匹配。从而增大辐射能量,不知道可不可行?
      上面几个电路都是我自己臆想的,图4是我看到的一个实用的电路,但感觉比较麻烦,各个参数的确定不太容易。对其中的分析方法也不太了解。比如图4中初级部分是个自耦谐振?确定其参数时,是否要考虑次级的情况?还有次级,C3和线圈串联谐振?L2、C2呢?L1、L2作为变压器还要考虑其为电感么? 怎么分析整个电路?线圈条件已知的情况下,如果一步步理论或实验确定其中的参数。请高手帮忙分析。

     如果图2或图3可用的话,就不考虑图4的方法了。毕竟前两个简单些。

谢谢!

楼主(2011-11-06):
自己顶一下  高手请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