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 连接16系列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现有2个ICD2,   连接18系列 33系列,基本上90%都可以成功!
   2个连接16F877A不稳定,有时会不成功,但大多成功!(提示原因:没有检测目标板电源)

    最近两天有些旧的16F690要升级,发现其中一个ICD2连接690极奇困难,但是偶尔可以连接上。(提示原因:大多是找不到ICD2)
    另一个ICD2 压根连不上。(提示原因:大多是找不到ICD2)

  请问 是什么原因,又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是5PIN线虚或者是时钟脚或者数据脚上有容性或者感性负载。

楼主:
一般是5PIN线虚或者是时钟脚或者数据脚上有容性或者感性负载。
引用 网友A:

但是PICKIT3 连接还是很稳定啊!!

网友B:
换个USB口,减短ICSP电缆长度。

网友C:
找不到ICD2是电脑和ICD2连接问题,板子短路也可能导致

楼主:
5# xaq79 我连接18 33系列的是好好的哦

网友D:
ICD2不是很稳定,之前用过一段火大,后来改用pickit3了效果不错,你也可试一试,至少个人觉的比ICD2好用多咯

网友C:
找不到IC型号,请检查ICD2和板子接线是否OK?
另外,ICD2烧录容易受到干扰,有的板子要几次才可以烧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