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有问题啊,不知道和我的开关电源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1-11-04):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示波器电源接地的问题,把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断开试试。

网友B:
探头问题。

网友C:
感应出来的电压。短接起来形成一个单匝线圈。示波器使用不正确

楼主:
楼上,如果是短接后形成单匝线圈引起的,

但是我是接到开关电源次级的地上面才会出现波形的,如果不接,只是靠近开关电源,也没有类似的情况(波形也有一点,但是没有接地的情况下大)

还有,不光是接地,接其他的,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