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我还能相信你多少

楼主(2011-11-04):
先不谈示波器的牌子,

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干扰信号,到底这些信号是示波器或者示波器表笔引入的干扰,还是被测信号本来就有干扰呢,

我该如何分辨,哪些信号是被测信号的,哪些是示波器本身的.

我何去何从,

有大侠指点迷津否?

网友A:
上图才能分析
1. 探头短接时的波形
2. 测量时的波形

网友B:
我一个表笔测量信号不错。然后加上第二个表笔,然后就发现第一个波形受微弱影响了。。。。

楼主:
好,我稍后上图看看

网友C:
可能会喝表笔的钩针有关系,换一个试试,类似的情况在下也遇到过,铜的和铁合金的就是差别大

楼主:
是不是系统的共模信号,被示波器检测到了

网友D:
看说明书

楼主:
楼上,具体看哪方面呢,我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很多人有类似问题,

说吧插头地线去掉,但是我去了,波形还是有

网友E:
楼主完全不了解电子系统,这个世界没有电子系统是没有噪声的,示波器一样,你观察示波器没有接入测量电路的噪声,再观察接入测量电路波形,大概比较一下。另外数字示波器,本身量化过程就有量化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