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接上红外接收头HS0038B就不能正常发生中断!!!

楼主(2011-11-04):
(无正文)

网友A:
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是呀!我也很不能理解!!!

网友A:
我是说你描述问题描述得莫名其妙

网友B:
LZ高估我们的想像力了。神不是我!

网友C:
什么意思,楼主写的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当接上红外接收头之后,也能接受到数据,但就是不能发生定时器不能发生定时器中断!!!!一去掉红外接收头就可以正常的发生中断!!!!

网友D:
纯属代码问题

楼主:
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有一个红外有其他的红外接收头是好的,就这种头,能接受数据,但接上就是不能发生定时器中断

网友E:
如果单纯的只是接受红外和显示的话,一般从思路上说都是没问题的,很多都是代码问题。但是要是加上别的什么功能,那就要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D:
硬件能影响定时器中断吗?

楼主:
是我的红外头不好!知道接收头怎么与遥控器匹配吗?

网友D:
用38K的载波  一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