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量测三脚插座的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2011-11-04):
请问各位大侠们如何量测三脚插座的接地是否良好?
我根据网上的一些方法用万用表量得火线对零线电压为230VAC,零线对地的电压为230VAC,火线对零线的电压为1VAC,请问这个数据能不能说明我的插座接地是良好的?

网友A:
“零线对地的电压为230VAC”,明显就反了,那是火线了。接地好坏,单从插座中用万用表是确定不了的。如果有裸露的接地排或接地桩,可以测量一下其与插座地线的电阻(但要注意安全,最好切断电源)。关于三眼单相插座,左面的应该是零线,右面的则是火线,这是标准须遵守。

网友B:
没法直接测量,如二楼所说需要接地桩,而且不能使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C:
既然测试是否接地良好,就必须有一个地,比如机房的地线。
然后用高档数字表直接测试这个地线与插座地线的电阻即可。
高档的数字表,测试电阻的时候有保护,误测220V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零线对地的电压为230VAC”,明显就反了,那是火线了。接地好坏,单从插座中用万用表是确定不了的。如果有裸露的接地排或接地桩,可以测量一下其与插座地线的电阻(但要注意安全,最好切断电源)。关于三眼单相插座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是我搞反了,光看着插头上的方向去了,插座确实是左边零线,右边火线

楼主:
大家的意思是要测接地是否良好只能测插座的地和房屋的底线上的电阻吗,那这个电阻又是多小才算好呢?

网友D:
电阻0最好

网友B:
该电阻不可能为零,事实上用万用表测的话阻值还不小,但该测量值没有意义,和接地是否良好几乎无关。

网友E:
这个接地电阻测出来不应该太大吧,感觉应该小于100欧

网友F:
就测三孔相互的电压,如果有异常则接地肯定有问题!
没有异常,则可基本认为接地还行!

进一步,,,,嗯...先水龙头到地瞅瞅电阻几何,然后火线到插座孔的地接个灯泡,同时测零线到地孔或者火地到地孔间有没有压降。。。
接地电阻有规定,之前的标准是小于4Ω,按说还应该规定地线的载流能力。。

但这样也不可靠,严格的说只能找到真正的地然后测电阻,反正也差不多可以啦,就这样吧,没太好的可行的方法。

浙江有个很大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潮湿车间里连地线都没有的,都还能要求个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