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运行起来总不正常

楼主(2011-11-04):
在用CCS3.3时,用着用着软件就卡死了,点哪里都不动,只能通过资源管理器来关闭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呢?求指点。

网友A:
硬件仿真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指在连接硬件以后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吗?我只是觉得最近几次用好点了,但是偶尔还是会卡死。

网友B(2011-12-18):
我最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老是运行一会就不动了,点鼠标也没有动作,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难道电脑配置低,我感觉应该不会啊

网友C: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watch window或者memory window,或者register window里面开的数据太多,每次程序Halt或者你刷新时需要仿真器与DSP交换相当多的数据信息,所以造成死机。
第一种解决办法,等着,过个一分钟左右应该就会回来。或者把窗口关掉(或者暂时把窗口移到最右端)这样数据就不刷新了,也就不会死机了。

网友D(2013-10-21):
1、打开CCS3.3主编辑界面

2、Option -> Editor -> Language,打开语言属性调整对话框

3、选择CodeSense选项卡,再点选File type为.c,然后把Parser Selection选为None,再点选File type为.cpp,然后进行同样的设置,最后点击OK就可以了。

       从以上解决方法可以看出,CCS3.3的代码分析功能估计有Bug,会导致编辑器死掉。该方法的代价就是CCS的代码分析功能无法使用,无法跳转到函数定义和宏定义。
参考:http://blog.csdn.net/sdwuyulunbi/article/details/796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