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型号选择的依据?

楼主(2011-11-04):
以前没有接触过FPGA的硬件,也就大二的时候写过VHDL。现在有个项目要用FPGA做高速采集(10Mhz,16bit精度,双通道),和发送(通过USB)。现在要确定合适的FPGA芯片,打算用Altera的,但是用cyclone1代还是更高的代数,完全没底。我看了1代的数据手册,io口的速率理论上可以到640Mbps,但是不知道它们内部的逻辑单元数/时钟频率会不会影响实际传输速率。
希望了解的朋友能够给点提醒,选错芯片就悲剧了。。。

网友A:
10M很低,随便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等于每秒40Mb的流量啊,1代可以胜任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呃。。。等于每秒40Mb的流量啊,1代可以胜任咯?
引用 楼主:

如何计算的啊?

网友C:
用新器件比老器件便宜多了
这么低的速度完全没任何问题

网友D:
你这个需求是不是必需用FPGA,看上去用别的芯片可能更适合。开发的难度、成本和时间可能会更优。

网友E:
5# lwq030736 新器件比老器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