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数字

楼主(2011-11-04):
计算机外面的都是模拟的。
计算机内的都是数字的。
对吗 ?

网友A:
数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严格地说,计算机硬件所涉及的数字都是模拟的。

网友B:
不对吧..计算机里这么多的电路,难道只有数字..

楼主:
highgear老师正解:victory:

网友C:
数字是模拟的特殊形式,

网友D:
哎,看来这个楼主是晕的啊,可惜现在要出下门,等回来慢慢给楼主讲。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期待大侠开讲!!!!

网友D:
1.模拟信号是最自然最实际的信号,典型的例如电网的正弦电压信号。
2.离散信号是对模拟信号时间和幅度上的抽样,注意离散信号不等于数字信号。
3.2值性的离散信号就是数字信号,原因很简单——计算机最容易辨认2进制数据。
4.所以数字信号是离散信号的子集,离散信号又是模拟信号的子集。
5.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是数字电路,典型例如计算机的CPU;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是模拟电路,典型的例如计算机的音箱;同事处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电路是混合电路,典型的例如计算机的声卡(准确说是声卡上的DAC)
6.模拟信号的特点是:高速信号、低精度处理时成本低,需要高精度处理时,成本呈几何级上升,处理灵活性没有数字信号大。
7.数字信号的特点是:低速(相对模拟信号)、高精度处理时成本低,需要高速处理时,成本呈几何级上升,处理灵活性好。
8.数字和模拟信号处理需合理分工,才能压低处理成本和达到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ne5532老师分析得透彻,先学习一点。还有那本深入浅出AVR啊,拜读过了,语言生动形象,是新手学的好书,实话说我的C语言就是读那本入门的。
话说您是里面的老编还是傻孩子还是另外一个(忘记名字了)
您的概念我也大概分得清楚啦,我的观点数字是抽象的,自然界的信息都是模拟的没有数字,只有计算机内才能有数字。开关是数字吗..(抖动,电弧) , **是数字吗..(太监、人妖) 。。。。 仅代表一种思维方式。

网友D:
呵呵,里面没写我的名字,当时是写两个新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后来没参与了,但是已经开工了就没有再改书的风格了。

网友F:
8# NE5532 NE5532  老师:

源码

.模拟信号的特点是:高速信号、低精度处理时成本低,需要高精度处理时,成本呈几何级上升,处理灵活性没有数字信号大。
7.数字信号的特点是:低速(相对模拟信号)、高精度处理时成本低,需要高速处理时,成本呈几何级上升,处理灵活性好。
8.数字和模拟信号处理需合理分工,才能压低处理成本和达到效果。---这个我还是不甚理解 求详解-----

数字是周期对模拟信号的一个采样,本身即对模拟的一种近似,只有满足香农定理就可以保证不失真。把模拟采样成数据经过编码变成数字,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处理而这部分则在cpu里进行。cpu里集成了很多工作在截止和放大状态的mos管,这种半导体管工作在0(截止)、1(放大状态)功耗是很低的而转换速度则是纳秒级别。所以那部分是数字那部分是模拟的分辨点是采样环节。。。。这是小生的理解

网友D:
给你出道题:把两个模拟信号相加,幅度1Vp-p,1-3kHz带宽,精度5%,咋做?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老师你说的精度5%如何实现 这我就没什么办法了,不好意思,电路基础很差。。。求指点。这是我的做法,R1、C1、L1的值可以由B=1-3KHz确定

网友G:
不应该这样说。首先,先要聊了何为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处理的信号是在时间、幅度上离散的。
模拟电路:处理的信号是在时间、幅度上连续的。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辨别在于其处理的信号类型。

网友H:
cpu处理的是数字信号   为了处理自然界的模拟信号  就需要先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