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PCB防盗版的方法啊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4):
密封做成模块可以增加点难度。

网友B:
本质上没有,防盗版应该在其它方面下功夫。

网友C:
没有办法的。

网友D:
有啊。最新的技术做板

网友E:
做成集成芯片即可!

网友F:
你要你愿意出钱,PCB内部可以带嵌入式的电阻电容的,解剖难度会大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