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510外部存储器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1-11-04):
在VC5510访问外部存储空间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定义一个变量用作外部地址空间的指针,
int * temp;
给上述变量赋值,
temp = (int *)0x800004;
这时,编译就出错了——coverse integer to smaller pointer。
运行后,在观察窗口看到temp的值是0004,16进制。这样的话是无法对外部存储空间读写的。

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何访问VC5510的外部存储空间呢?

楼主:
没有人回答:'(

楼主:
最终还是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TI的C55系列DSP,如果想访问全部23位地址线的话,就要选择大存储器模式——即large memory model。
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在建立工程之后进行编译选项选择。在CCS中,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Advanced->Memory Model,选择Large(-ml)。
这样,编译工程时,不再报warning:coversion integer to smaller pointer。
同时外部地址可以访问。

结贴。

网友A:
解决的挺快的吗

网友A:
是不是要访问内部寄存器的时候,还要选择另一个模式吗。

楼主(2011-12-22):
当然不用。
6# dewlife

网友B:
都是一步步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