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PWM模式 设置问题

楼主:
对于mega16的定时器1 PWM快速模式,datasheet上讲:TOP值由OCR1x或ICR1指定。那我可以理解为:即如附图中的脉冲峰值处(最尖处)为OCR1X或ICR1吧!datasheet中又讲:斜坡上的短水平线表示OCR1x与TCNT1匹配比较。
这样我就迷糊了:OCR1X不是在TOP处(脉冲峰值处)吗?怎么又在斜坡短水平线处呢?
想了半天想不通,请大家指点一下!

快速PWM模式 .jpg (41 KB )

网友A(2011-12-19):
这里的top值指的是0xFF,不是由ocr寄存器指定的

网友B(2013-08-02):
你理解错了!!OCR1x设定的是比较匹配时的值!!!他匹配之后如果还没到达最大值的话,还是会继续往上计数的,直到到达最大值才清零!

网友C:
TOP值比较匹配值用来控制占空比,可以在代码里变化(设计占空比可变的PWM时就需要实时计算TOP值即实时更新OCR1X)
峰值也有几种模式,8bit模式峰值是0xff,10bit模式是0x3ff,16bit模式是0xffff,可以控制PWM的频率

网友D:
OCR是自己设定的一个比较值,在累加过程中,TCNT与其比较,两者相等时输出引脚会清零,这时累加器还会继续累加,直到加到最大值MAX,输出引脚置位,也就是说累加器每次都会累加到MAX,你说的脉冲峰值应该是MAX吧,斜坡上的短水平线表示的是OCR(设定值)。应该是你理解错了,TOP就是斜坡段水平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