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输入端异或门和或非门的处理

楼主:
请教下各位,现在问题是:有12个输入端,关系是异或,但是上网查了下,异或门芯片只有4070类似的,就是四2输入端的,我想用2个这种芯片,每2个输入端异或一次,然后在每个异或门后面接一个或门,这样行吗,图里面只有8个信号,我现在想能不能只用1个芯片实现这些功能呢?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1-07):
异或要不断的异或下去。要不是结果不正确
(后面还是用异或连)

我也在找有没有多输入的异或门(4~5输入端)

网友B:
有个 74AC280 可以符合逻辑功能. 可以看看资料

网友C(2012-02-07):
1. 每2个输入端异或一次,然后在每个异或门后面接一个异或门,这样可行。

2. 只用1个芯片实现12个输入异或功能:用小规模CPLD器件。

网友D:
1. 每2个输入端异或一次,然后在相邻2个异或门后面接一个异或门,这样可行。

网友E:
直接用一个单片机就搞定了,反而比你早这样的专用IC可能还来的便宜来的快!
12个异或门这种必须全部一起异或的,单独处理到时候有可能出来逻辑错误,买一个台湾产的单片机价格也便宜,只要2元左右,直接写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