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答案,关于程序

楼主(2011-11-05):
液晶1602写时钟,
uchar code table1[]="   00:01:00 ";

……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write_sfm(9,miao);

1.num<12,12应该就是双引号内(字符串)所有的位数再加1得到的吧,包括空格?
2.写秒显示,如果9是正确的,这个9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决定的?

网友A:
table1是个字符串,循环就是把字符串中的字符一个一个的写到液晶中 因此,只需要将有效的字符写入液晶即可。 如无特殊用途,不需要加一,也不需要空格,code中也不需要空格

网友B:
table1[]="   00:01:00 ";
table1数组中的字符个数是12个,包括前面3个和后面1个空格,至于为什么前面有3个空格和后面有1个空格,应该和显示的模组或者点阵屏有关系。加上数字冒号刚好是12个字符。所以for要循环12次,write_date()函数的参数应该是一次写一个字符的功能。所以循环12次来写完。

写秒的write_sfm()函数定义的第一个参数是个ADD,看意思应该是个地址,至于为什么是9,要阅读函数体和要写硬件的具体情况才知道。通常常量最好宏定义一下,写成英文字母的缩写,便于后期阅读,单个数字是无法猜测出来用意的。

网友A:
晕 手机看的 看乱了 空格丢了 问题2也没看懂啥意思
楼上正解
建议楼主先弄明白原理用(时序、指令等),类似write_sfm这种函数要自己能写,学习阶段不建议用现成的。
我也正在学这个,欢迎讨论

楼主:
我刚又仔细听了郭天祥这样说的,"   00:01:00 ",从最左边开始,第一位空格定为第0,秒数据写到秒的高位,那数到秒的高位就是第9了,只是未理解为什么?……

网友A:
显示的每个字符对应液晶存储器的一个地址,如果第一空格写在屏幕第一排左端,则地址为00H,依次往右数就是了

网友A:
秒的高位是9,地址就是0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