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案电路的比较

楼主(2011-11-05):
各位大侠:
最近对比两家电路方案中,有几个地方有些小差别,大家给讲讲哪个方案更好些。方案中的管脚是mcu的控制管脚。

问题:
方案1中红色圈中比方案2多了几个电阻电容,请问有啥好处?

网友A:
硬件环境不一样,用法也不一样。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第二种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环境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第一种采用的电阻分压是出于什么考虑 的?

网友B:
控制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使用第一种方案,VDD脚的电位为3.17v,高于第二种方案的vdd电位。

网友C:
第一种方案增加电阻R12-1,电容C5-1,是为了构成RC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