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异常原因求助!!!!

楼主(2011-11-05):
NTC热敏电阻阻值跳动很厉害是什么问题? 5V电源,上偏置10K精密电阻,下接10K3950热敏电阻,阻值跳动很厉害。用示波器看波形,波形剧烈不规则跳动,1.5V左右波动。但有时正常,关几次电后就又不正常了,感觉很不稳定。插上板显示的温度也跳动很厉害,比如正常25度,会突然跳到40多度等等,软件也做滤波,没多大作用,不是程序的问题。什么原因才会导致NTC不稳定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A:
1. 把热敏电阻换成普通电阻,看还跳吗?
2. 换只热敏电阻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不会跳的,关键是同一只有时正常,有时就乱跳极不稳定。

网友A:
说明元件有问题,系统是好的.有可能热敏电阻封装杀根处有松动,检查一下

楼主:
说明元件有问题,系统是好的.有可能热敏电阻封装杀根处有松动,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A:
厂家回复可能电流太大引起的,感觉不可能啊,这样最大才500uA,还有别的什么原因造成吗?比如静电、高压等

网友B:
软件bug?
去软件的地方,加个RC。然后分压的地方肯定也有C吧? 再看看哪里会跳。

楼主:
软件bug?
去软件的地方,加个RC。然后分压的地方肯定也有C吧? 再看看哪里会跳。
引用 网友B:

直接10K精密电阻接+5V,串联NTC到地,示波器看波形都跳动很厉害。

网友C:
应该是元件本身接触有问题,替换后试试。

楼主:
NTC故障:L,厂家查明NTC在封装时管壳轻微裂纹,进入空气所致,阻值跳动很大,大家要注意啊。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换个传感器早就应该得到答案.
替换排除法是电工调试最常用的手段,所以做项目应该多备几个元件才好.
哈哈,俺一般用1个起码买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