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M0 GPIO用库和寄存器方式控制IO翻转速度对比,速度差近12倍!

楼主(2011-11-05):
AVR的studio,软件仿真可以精确控制时间。因KEIL没有代码的执行时间预算,不知实际代码要多长时间,在时间要求高的场合非常重要。如果运算时间长了,其它的事就没法干了。做了个简单测试,在代码运行前置位一个IO,在运算的代码结束,清0这个IO,发现32位乘法运算要1us还要多。晕了,我主时钟开了50M的啊。不是单时钟周期乘法运算吗?后来看汇编文件,乘法运算只有一条指令,控制个IO要N条,我晕了。索性做IO输出0/1试验,结果出来了,50M时钟,用库只能达到1.0435M的翻转速度,还不如AVR,8M主时钟,IO翻转速度可以达到4M。这个效率真的太低了!后来用寄存器方式控制IO,结果一看令人相当震惊!达到了12M的速度。AVR不超频最快也只能达到8M,(16M时钟),看来得给AVR扔一边了。以后还是多用寄存器方式,呵呵。注意这个结果是在M0516芯片上测试的。
测试方法:用官方驱动库
void main(void)
{
UNLOCKREG();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DrvSYS_Open(48000000); // 48MHz
DrvSYS_Open(50000000);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ms(100);
LOCKREG();

DrvGPIO_Open(E_PORT0, E_PIN5, E_IO_OUTPUT );
while(1)
{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Set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DrvGPIO_ClrBit(E_PORT0,5);
}
}

相关图片:

测试方法:用寄存器
void main(void)
{
UNLOCKREG();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DrvSYS_Open(48000000); // 48MHz
DrvSYS_Open(50000000);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ms(100);
LOCKREG();

DrvGPIO_Open(E_PORT0, E_PIN5, E_IO_OUTPUT );
while(1)
{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1;
P05_DOUT = 0;
P05_DOUT = 0;
P05_DOUT = 0;
P05_DOUT = 0;
P05_DOUT = 0;
}
}

相关图片

楼主:
自已做沙发...;P

网友A:
不错。红杏可能要比寄存器慢一点点。
看看烈火有时间测试否???
红杏支持M0516

楼主:
好的,上班时有空测一下。家伙都在公司,今天休息,没法搞,呵呵。

网友B:
火哥用的什么仪器啊 这么牛

楼主:
非常便宜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呵呵。

网友C:
这个很正常了,高要求的者最好不用库函数来操作。
   先前STM32的库操作一个I0口要100US,时间老长老长了!!!

我建议若时间不是要求在NS级的,可以自己改写或增加库函数来操作!!
   便于移植,便于阅读 等等

网友A:
库函数为通用而设计,效率是不能保障的。M0516有快速IO,即将位映射为地址以加快访问速度。不过ARM指令集对位操作的效率是不高甚至是不支持的一般需要用位域,故效率不可能提高。

网友A:
快速IO是一种用空间换时间的方法,它将位即位域的寻址变为了寄存器的寻址,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对IO的访问时间。烈火可以试试。我在红杏中测试过,一般为三条指令。加入口地址不变,则后面的指令会更少。因为IO口的首地址已经从文字池中取出,那么只需偏移即可,故只需一条指令即可。

网友A:
刚看见烈火在QQ的留言,说红杏编译不通过。一个估计是版本的问题,一个是需要新唐的头文件。

楼主:
新唐的头文件我加了,是新版的库改动的较多,大叔有空时再看看。红杏我改不好,太菜了。呵呵。

楼主:
这两个文件都是新唐2011光盘里面的最新库文件。

楼主:
花了一个星期将AVR的工程移值到M0516,终于快完工了,M0 12BIT ADC也非常给力,性能比AVR好N倍,价格也相近,我要远离AVR了,哈哈。

楼主:
这个很正常了,高要求的者最好不用库函数来操作。
   先前STM32的库操作一个I0口要100US,时间老长老长了!!!

我建议若时间不是要求在NS级的,可以自己改写或增加库函数来操作!!
   便于移植,便于阅读 等等 ...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100us才能控制一个IO,那黄花菜早都凉啦,我控制个IO 1us都不允许,太长时间了。如果有更简洁高效的控制方式,我肯定不会用库。呵呵。

网友A:
建议烈火用快速IO,它是以寄存器地址分配位的

网友A:
不过库函数也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的,明白了它再用寄存器或结构会更快捷的。

楼主:
恩,我正在看相关的。我的源码还有很多要优化,以及原先的控制方式都要做改变。要发挥片子的最大性能。任重而道远啊,还得些时日磨合。

网友A:
ARM系列对特殊寄存器的操作效率都不高,主要是ARM指令中就没有这个概念,只有哪个厂家使用时,才将指针指向特殊寄存器的地址。故操作用一条指令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至少要把寄存器的首地址先取出来后才能考虑其它操作。

网友A:
mcu对特殊寄存器或IO口操作效率高的原因主要在它们各自的指令集中体现,一条指令也可能对其操作。故主频远低于ARM的MCU可能要比ARM更快也不是奇怪的事情。所以ARM的优势不在于对特殊寄存器的操作即控制,优势可能在于管理或计算等。新唐用快速IO的方法估计是不错,甚至是无奈的选择。即用寄存器寻址替代位域的寻址。

网友A:
晕,连发三帖

网友A:
我看了新版本将I2C和EBI及GCR的有关名称改动了,晕。而且有些库函数的名称也调整了。

网友A:
今天看看具体改动了什么,估计只是结构名称的局部改动,搞不清为何要这样。

楼主:
好的,我在把dataflash当EEPROM,还在翻资料,呵呵。

网友A:
ARM系列好像都没有eeprom

网友D:
库函数就是MS的MFC,不支持,不好用!

网友E:
红杏就是MS的WTL, 犀利无累赘!

网友A:
红杏就是MS的WTL, 犀利无累赘!
引用 网友E:

不错比酒鬼和老师暴力的头文件还是有差距的~~~
不错红杏比较通用,可以C/C++

楼主:
请大叔有空时升级一下红杏,呵呵。

楼主:
M0有人说差的要死,我不信,偏偏用M0来玩,M0相当给力!AVR准备停用之.........

网友A:
M0有人说差的要死,我不信,偏偏用M0来玩,M0相当给力!AVR准备停用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准备将nuc1xx和m05x分开,因为新唐估计还有其他的M0产品。
兼容是有好处但可能坏处也不小。

网友A:
M0有人说差的要死,我不信,偏偏用M0来玩,M0相当给力!AVR准备停用之.........
引用 楼主:

实际ARM的指令集已经决定了它操控GPIO显然远不如MCU,因为MCU指令中已经多方考虑了对GPIO的位操作。

而ARM是通用的MCU,例如其核,NXP有M0,Nuvoton有M0,可能还有其他的M0.
那么这些厂家的M0的GPIO物理地址的分配不可能一样,故指令中不可能对GPIO进行操作,特别是位操作。

可能从汇编语言中看出,MCU可以对位操作,但是C语言实际没有真正意义的位操作。
而我们用的MCU开发平台由于是针对某些芯片的,故编译器可以识别出实现约定好的位操作。

再可以从红杏上看出,它由结构、联合、位域及枚举组成,我们需要的位操作实际是用位域替代的,是寄存器的&=~,|=等“位”操作。

故红杏在一般MCU上应用显然要效率低下,而在ARM上使用,由于通用性不支持真正的位,故红杏的效率将和理论分析的一样,即对ARM的访问,红杏的架构是最正确的。
所以可以看出在ARM用结构来描述特殊寄存器阵列是很好甚至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由于ARM是32位的,但指令可能是16位或32位的,故32位/16位指令集中不可能包含寄存器的32位地址或立即数。所以必须通过间接寻址即指针来访问。

故特殊寄存器的物理地址必须在指令语句的附近存放,即所谓的“文字池”。

所以ARM要想操作GPIO的一位,必须做工作:
1. 在附近的文字池中取出GPIO地址,如GPIOA
2. 得到某控制寄存器,如GPIOA.xxx
3. 对GPIOA.xxx进行“位操作”,如&=~或|=

故ARM操作GPIO指令效率肯定不如MCU,这是天生的而非某厂家的不足。

新唐为了提高其访问GPIO的效率,简化了俺说的上述3条基本步骤,用寄存器替代位。
即用空间换速度。一个位就占用一个寄存器地址。
即一个GPIO的位将占用32位的ARM寄存器地址。

ARM快速操作GPIO的一位,必须改进工作:
1. 在附近的文字池中取出GPIO地址,如GPIOA
2. 得到某控制寄存器为某位,如GPIOA.bitxxx

特别注意标题的“指令效率”,假若在应用ARM远比MCU主频快,那么运行效率可能比MCU要快。

注意“指令效率”和“运行效率”的不同。前者菜农阐述了ARM通用带来的低下,后者倍频换取了提高。
例如MCU的主频(指令周期)一般在几兆以内,而ARM一般可以倍频到几十兆。
MCU访问一般需要一条指令几个指令周期,而ARM指令效率低下需要多条指令,但是由于速度快运行可能远远超过MCU。
特别注意,当ARM连续访问GPIO某寄存器的不同位时,由于只需在第1次访问时从文字池取寄存器地址外,编译器将会优化后面的连续访问,即不再需要在文字池取地址,
故访问速度要加快。即访问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MCU控制GPIO只需要一条指令几个字节(操作码+操作数)
ARM需要折腾半天才得到控制寄存器物理地址。

网友F:
支持一下喜欢较真的大侠

网友G:
强烈支持HOT大叔和烈火哥!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H:
很神奇  顶一下
学着用寄存器

网友I(2011-12-31):
天呀!效能也差太多了吧,真的需要學一下寄存器怎麼使用

网友J:
没机会搞AVR和PIC了~
也不搞了~
就像不搞JAVA一样~

网友B:
虽然俺比较菜鸟 看不懂 在支持

网友K:
不错呀.看这篇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L(2012-07-07):
顶烈火,支持大叔。

网友M(2013-08-06):
楼主,同样的代码,为啥我的只有4M,我是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N(2013-10-26):
来学习了 操作寄存器比较麻烦

网友O:
这么看来库函数效率貌似太低了

网友P(2013-12-06):
对了,我用是nuc130的,怎样对io进行对io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