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有可以检测BGA焊接虚焊的么?

楼主(2011-11-05):
疯掉了
最近焊了2块FPGA板子,回来发现与CPU(PXA270)直接的总线有些问题,调试发现有些总线无信号,其中一块锁相环还无法锁定(输入时钟没问题),如果稍微用力按按,无信号的线上又有信号了,检测了电压都正常,无奈之下返焊接厂重新制球重焊,回来后涛声依旧,其中一块更差了,都无法配置fpga了,折腾了2天没着,自己拿着设备跑到焊接厂,在一块板子上重新换了块新的fpga焊上,焊后现场试验正常,郁闷的是回来又不正常了,在某些地方按按又正常,而且松开后也是正常。折腾得我好几天没睡好了。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帮分析分析情况。(PS:之前在同一厂家焊过几块板子,工作正常。器件也是与正常的板子同一批购买)
同时问下有没有检测BGA虚焊的地方或者设备
谢谢了

网友A:
重新植球吧

楼主:
第一次返厂就是重新制的球,也没起啥作用
除了虚焊,还可能可能存在什么原因引起呢

网友B:
使用X-RAY

网友C(2013-04-14):
第一,X光扫描,第二,开测试架,第三,拆掉CPU,换个CPU试试是否出现同样问题,如果问题一样,请测试PCB受否有问题。
                                                                                                    BGA焊接专家,15692450811
                                                                                                    深圳回生电子

网友D:
检查你的封装焊盘是否设计合理……BGA的芯片手册都会提供参考的……

另外就是焊锡膏了

网友E:
楼主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没说,让别人怎么给你找检测的?

网友F:
普通X-RAY无法检测出问题的,要3D X-RAY

网友G:
之前做飞思卡尔i.MX31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确认是PCB变形。
也到 深圳兴森快捷 照过X-RAY,照的时候好像BGA背面不能有元器件,忘记了。

网友H:
楼上说的是,快捷去做个x-ray。
不过给个提示,你的情况,尽量先排除设计原理上面的问题。

网友:
好讨厌BGA难焊的要死

网友I(2015-08-25):
检测BGA焊接虚焊可以借用X-ray检测设备啊,日联科技,X射线智能检测设备领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