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有可以检测BGA焊接虚焊的么?

楼主(2011-11-05):
疯掉了
最近焊了2块FPGA板子,回来发现与CPU(PXA270)直接的总线有些问题,调试发现有些总线无信号,其中一块锁相环还无法锁定(输入时钟没问题),如果稍微用力按按,无信号的线上又有信号了,检测了电压都正常,无奈之下返焊接厂重新制球重焊,回来后涛声依旧,其中一块更差了,都无法配置fpga了,折腾了2天没着,自己拿着设备跑到焊接厂,在一块板子上重新换了块新的fpga焊上,焊后现场试验正常,郁闷的是回来又不正常了,在某些地方按按又正常,而且松开后也是正常。折腾得我好几天没睡好了。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帮分析分析情况。(PS:之前在同一厂家焊过几块板子,工作正常。器件也是与正常的板子同一批购买)
同时问下有没有检测BGA虚焊的地方或者设备
谢谢了

网友A:
这可太闹心了,除了报废还有别的招么?我都是选好的制板厂,好的焊接厂,还不敢砍价。

网友B:
同意LS,
有这样的设备,估计价格也不菲。

楼主:
制版厂还算有些规模,口碑也还行
焊接厂不大,确实是贪便宜。但前几次焊接也还比较正常

网友C:
好像听说有拍X光片检测BGA焊接是否正常的,有的焊接厂家是提供X光片检测的。。。

网友D:
广州有厂家能X光扫描检测的,不过忘记叫什么了。 你可以找一下。  改天我找到了再发上来。

网友E:
使用JTAG口可以控制芯片(FPGA, CPU)引脚状态的,从而实现测试功能;

商业的测试系统有ScanWorks 公司的产品;
当然,个人买的话不现实;

自己到时可以写个通过JTAG来控制、读取IO状态的软件来进行测试;
不过最简单的还是你去买原装全新的芯片找质量还可以的焊接厂去焊接。

我估计你买的芯片都可能有问题。

楼主:
前一个版本焊了2块,正常工作
这个版本3片都用了,都不正常
都是一批买的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单位,我司可以解决BGA虚焊问题,公司网站:www.broadkey.com.cn,如有兴趣,请与我联系:13146577482,赵

网友G:
BGA焊点是用X线机检测

网友H:
请问苏州有公司可以吗?

网友I:
有个简单办法,拿一个好板子,一个故障板子,直接用万用表对比测试两个单板上的相同的引脚对地电阻,有虚焊的引脚上阻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