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哈

楼主(2011-11-05):
(无正文)

网友A:
我没有搞过

网友B:
在UBOOT的配置文件中有用到脚本    在内核和文件系统里面也会接触点  但是不怎么深   其他的还不清楚
另可以推荐你一本书  《LINUX与UNIX SHELL编程指南》  感觉这本书还可以
PS: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呵呵  不管那么多了,还是搞搞,至少要能达到能写写简单shell脚本的水平吧,不然后面用到又要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