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输出 求教

楼主(2011-11-05):
这个电流输出电路基本能够实现功能,但是有一个问题:输出会随着负载变化,求教高人指点

网友A:
R109应该去掉。Q101用于扩流,集电极电流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基集电流也会随之变化,R109上的压降就会变化,给电路引入误差。
R105那个支路,本意应该是想起到恒流源的作用,但图中的那部分电路起不到恒流的作用,因为运放反相端的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恕在下愚钝,阁下能否更详细一点?

网友B:
我来给你精简一下

网友C:
[imgD:\My Documents\22]

网友C:

这个

楼主:
我来给你精简一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该精简是电路缺失了最基本的功能,即在复位或者初始状态下保持4mA

楼主:
这个
引用 网友C:

在下也曾留意过类似阁下修改部分的电路,但没实际跑过,今多有受教,豁然开朗,多谢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那初始的4mA 在Iout1里就考虑了呢, 7楼图的精度更好。

楼主:
精度高的代价是高成本啊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电路形式,为了使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是4mA且不随负载变化,R105那个支路应该是一个恒流源,通过计算可知,这个恒流源应该是40uA。
这个图已经经过仿真,能够实现功能,在输入0-5V的时候输出是4-20mA且基本不随负载变化。由于电源的限制,负载电阻不能超过400欧,楼主的正电源是9V,负载电阻的最大值会更小。

网友D(2024-02-19):
大佬后来做出来的产品怎么样,有偿求解

网友E:
这个电路有问题吧  控制的对象好像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