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PICkit3出问题了

楼主(2011-11-05):
以前的那个PICkit3坏了,新买的PICkit3在Debug的时候,当暂停时出现这个错误:Running...
Halting...
Target halted
PICkit 3 has halted with error(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过?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接线没接好

网友B:
检查目标板有没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可能是芯片或者电路板有什么问题,换了一块块试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可能是芯片或者电路板有什么问题,换了一块块试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引用 楼主:

一般提示这个都是VCC和GND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短路了,昨天把芯片重新焊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