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斑竹, 关于103的usb的请教

楼主(2011-11-05):
usb 既存器里有没有硬件标志位, 可以知道枚举完成了.没有的话, 如何才能知道啊

网友A:
枚举是一个软件的过程,不同的系统,枚举过程也不一样,不可能有硬件标志。

网友B:
软件不同,过程也不一样啊。

网友A:
软件不同,过程也不一样啊。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同,过程也一样!

这就叫“殊途同归”,: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