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路出现问题

楼主(2011-11-05):
如下图:IR2184的1脚PWM_IN是频率为5k,占空比为1%的方波,然后用2184的两路输出驱动场馆,现在的问题是出来的波形出现失真,用示波器打2184的8脚,波形上面有波动,输出的失真现象跟8脚上的波动形状一致。在此请教大虾们,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我尝试换了二极管,二极管的型号是玻球快恢复二极管BYV26A,以及自举电容也更换了,都不能解决此问题。

楼主:
说错了,占空比是0.1%

网友A:
占空比是0.1%,还算可以吧

楼主:
LS的能说下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呼呼,大虾们都干嘛去了?

楼主:
占空比是0.1%肯定太小
建议换电路
引用 网友B:
0.1%太小是对哪个器件而言?IR2184?BSP296?电路实在没有想到比较好的方案,目前在调的这个方案还有点可行性,此外时间也比较紧。

网友C:
8脚的失真与8脚的波动一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占空比0.1%,按照你的5K频率来算,持续时间大概0.2微秒,也就是200纳秒,电路基本反应不过来,2184的开关速度也就几百纳秒,你这电路怎么做得出来。估计MOSFET都来不及开就被关了。

网友D:
就算你是1%占空比,电路也未必能输出正确的波形

网友E:
搞定了吗?百度上很多答案,去看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F:
死区(=@__@=)在哪里?

楼主:
2184死区有500ns的样子,可是设计的时候没找到比2184更适合的芯片。我实际调试的时候用的是0.3%。给大家上传几张图片吧。此图是未带负载的输出波形,此时就已经失真了。

楼主:
此图是加上100欧姆负载情况下的输出波形,占空比也变宽了,并且失真情况也变了点。

楼主:
此图是未加负载的情况下,测量IR2184的8脚的波形图(实际有个VCC的直流分量,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打到交流档),正是因为此引脚输出波形的失真导致输出波形的失真,并且二者失真的波形一致。

网友G:
建议用IR2136试试,电机驱动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