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市柜员机

楼主(2011-11-05):
现在想做的项目基本框架有点类似于超市的柜员机,不知道柜员机这个产品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内部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和构造呢?

网友A:
多数超市柜员机就是一标准PC,运行专门开发的软件即可,条码扫描设备通过PS2/串口/USB接到主机上。

网友B:
柜员机是电话线通银行的吧。别的你应该懂。

楼主:
恩,谢谢前辈们,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把这个pos收款机连接个电子称也就是称重系统,这样更智能化,所以我还想找一款带串口的可上位机读数的电子称,不知道有这种模块吗?

网友A:
这样的电子称有成品,但pos机的相关程序要修改。

网友C:
单一产品或者产品类型比较少,这种设备还是比较方便。
主要就是集成。

楼主:
这样的电子称有成品,但pos机的相关程序要修改。
引用 网友A:
请问chunyang前辈哪里有这种成品电子秤呢?pos机相关程序是我来做的可以随便修改。

网友A:
带串口的电子秤很多,你去阿里巴巴、淘宝上搜都有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