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高手,这个噪声与频率的对数图是怎么看的?

楼主(2011-11-05):
不明白这个频率是怎么看的?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分辨率指的是什么?是每个格代表的分辨率吗?谢谢!

网友A:
横坐标表示噪音分布的频率
知道相应频率就可以针对性设计滤波器

纵坐标表示噪音强度
可以计算出该对应频率下的信噪比

楼主:
3# rclong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横坐标表示频率,纵坐标表示噪声强度,我意思是说这个横坐标的频率是怎么算的?具体的计算方法?比如对应的每个坐标点的频率是怎么计算的?这点没搞懂。

网友:
0.1-1每格0.1MHz,1-10每格1MHz。

楼主:
5# 357482894 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B:
对数坐标 每个等间隔内 的分隔距离是根据对数来的

上学期刚学 刚刚也在想这个坐标 网上查了下 ,我*,都是讲解股票的。

网友C:
厉害,股票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