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函数问题

楼主(2011-11-05):
display()                       //数码管扫描
{
   uchar num;
   num=keyscan4x4();         // 'keyscan4x4':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
   P0=lab[num];
}
uchar keyscan4x4()       //键盘扫描
{                                       //'keyscan4x4': redefinition
   uchar key;
   key=4;                       //key的值应该是检测键盘确认的,为方便观看直接赋值
   return key;
}                                        //'keyscan4x4': redefinition
main()
{
     ............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0() interrupt 1                       //中断
  {
    ....................
     display();
  }
想要实现主程序循环检测键盘,定时50ms扫描数码管,编译过程显示红色标记部分有问题,错误描述如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uchar keyscan4x4()在上面display()中调用了,应该在他前面加一句声明即可。

uchar keyscan4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