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检测

楼主:
protel99SE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每个焊盘上都放置了过来了?

网友A(2011-11-05):
规矩最好原理图和元件封装库,认真对好网络表,这样你的PCB就不会有遗漏的焊盘了

网友B:
从原理图到PCB图导入时即Design->Update...  弹出Update Design对话框如下

其中的Preview Changes可查看是否错误

网友B:
具体设置如下
Setting up the synchronizer options

There are several synchronization option that you can set to control the way the synchronizer behaves.  The following options can be set:

● Connectivity Generation: This options specifies how the inter-sheet connectivity is created in a multi-sheet schematic. The Net Identifier Scope must be set to match the type of electrical hierarchy you have used when creating the multisheet schematic design. See the topic Defining net identifier scope in multisheet schematics for information on setting this option. If the design has changed so that the net names on the routing no longer match the net names on the PCB component pads, enable the Assign Net to Connected Copper option to automatically reapply the pad net names to all the connected routing.

●  Rules Generation: Enable the Generate PCB Rules option to have the Synchronizer create design rules from PCB Layout directives in the schematic. Click on option button select the rule creation mode. Only add missing PCB rules creates a new rule from a PCB Layout directive if there is no rule already defined for this net, existing rules are updated to match the settings in the PCB Layout directive. Strictly follow Schematic directives mode creates a new if there is no rule defined for this net, and existing rules are updated to match the settings in the PCB Layout directive. Any existing net scope rules of the relevant type are removed.

● Component Classes: Enable the Generate Component Classes and Placement Rooms option to have the synchronizer create a PCB component class from each schematic sheet. Each component class is given the same name as the schematic sheet it is created from, with any spaces removed. Multipart components that span more than one sheet are included in the class of the sheet that contai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mponent. A PCB placement room is also created for each component class. These placement rooms are spread across the board, ready for positioning.

● Net Classes: Enable the Generate Net Classes for all Buses in Project option to create a PCB net class for each schematic bus.

网友B:
参考资料 Protel Help ,如下
How the synchronizer associates the schematic and PCB components

When a schematic and its PCB have been synchronized, matching schematic and PCB components are assigned a matching identifier. This approach means that you are free to separately re-annotate the schematic or the PCB. They can be bought back into harmony at any time by running an Update from the design menu.
If a component without a matching identifier is found in either the schematic or the PCB, the synchronizer attempts to find a matching component for it. These matches are shown in the Confirm Component Associations dialog, which automatically appears whenever unmatched components are detected by the synchronizer.

The synchronizer does this initial match by designator, always check that the matches are correct. When you click on the Apply button the matched components will be given a matching ID.
If the Update is from schematic to PCB, the unmatched reference components are added to the PCB and the unmatched target components are either removed or reported, depending on the Components option in the Update dialog.

If the Update is from PCB to schematic, the unmatched reference components are listed in the Preview Changes Report, and the unmatched target components are either removed, or reported, depending on the Components option in the Update dialog.

楼主:
谢谢各位了,继续学习中

网友C:
一般都是采取生成网络表,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的方式,这样就这样对比是否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