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板形

楼主(2011-11-05):
有谁知道如何用Altium Designer 画各种各样的板形啊 ,菜鸟跪求

网友A:
常见的板形就直接画了,特殊的还是用CAD做好,然后导入进来做比较简便,直接画也可以,就看你平面几何学的如何,算算坐标和图形中心定位了

网友B:
可用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来改变板型,具体操作可参看Knowledge Center(F1键或Help菜单下)
需要注意:
1、需先用Line或Arc绘制在Keepout层绘制所需的图形并选中
2、选择的图形必须是闭合的,要求比较严,需要放交点,使之完全重合才可以。

网友C:
对于比较简单的版型,可以直接在PCB里画,技巧就是要把网格按你版型的尺寸来设定,比如板子长宽分别是10.5mm,5.6mm,那么在画板子外形的时候,就把网格设为0.1mm。
对于比较复杂的版型,可以用AUTOCAD之类的专业软件,画出外框,然后导入到PC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