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机片疑问!

楼主(2011-11-05):
在 单片机进入睡眠状态后,我的应用程序是否,还可以在main函数内不停的执行,,我在main 函数里放置了不让看门狗溢出的指令,看门狗是否会溢出,以上都在单片机再睡眠状态下。

网友A:
睡眠了,就不动了啊,有唤醒动作后醒来接着运行啊

楼主:
如果程序不动拉,应该看门狗是会溢出的!是把?

网友B:
WDT会溢出,程序复位,所以你的程序也不接着往下执行。

网友C:
WDT会溢出,程序复位,所以你的程序也不接着往下执行。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的单片机在休眠状态下可以选择是狗复位还是狗唤醒,比如PIC16的某些机型。休眠下时钟停振,程序停止执行,狗是否停止还要取决于是真狗(使用独立的振荡器)还是假狗(使用主时钟,例如某些51),假狗会随着主时钟停振而停下来,也就不会溢出。

网友D:
楼上说得对,有的复位,有的唤醒,有的睡眠时可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