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ISD1760按键模式下都不能录音,不知道为咋没声音

楼主(2011-11-05):
在SP+,SP-处我也接过喇叭,还是没声音,我都弄坏一个喇叭一个麦克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在电路中我用5k的电阻代替4.7k的,0.4k看代替0.36k,什么办啊,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再入手做下去

楼主:
R411、R412、R413我用了0.5k的,R451我用了0.4k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声音,换了两次喇叭了,都没有,麦克也换过了,在SP+,SP-接喇叭也没有声音,8欧的喇叭0.5W

楼主:
R411、R412、R413我用了5k的,R451我用了0.4k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声音,换了两次喇叭了,都没有,麦克也换过了,在SP+,SP-接喇叭也没有声音,8欧的喇叭0.5W

楼主:
很晕,16、18两个管脚没接地,谢谢各位

网友A:
兄弟,我的情况和你一样的,也没有声音,18不是经过电容才能接地吗?我的也一直不好使,希望你看到帖子后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B:
18脚经过一个4.7u的电容接地,要是遇到录音,发音不好使的,就一直按住檫洗键将语音全部檫除重新录

网友C:
为什么我都连接了,还是不好用啊,各位的连上16、18都可以用了么?话筒是不是有正负啊

网友C:
4# mhl21 接了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