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内部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2011-11-05):
各位朋友:

我用的事dsPIC30F5013,对内部EEPROM读写。程序里面对EEPROM写完后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但是关掉写操作,编译写入程序,重新上电后发现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指点!

网友A:
自己用编程器回读EEPROM里面的内容不就知道了,
如果你程序中有定义EEPROM里面的初始值,那么重新烧写后,其里面的内容为预设初始值。

网友B:
你怎么判断  程序里面对EEPROM写完后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C:
写是需要时间的,你满足写时间要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