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1823的AD

楼主:
请教pic16f1823的AD
这个是10位AD带温度传感器,我现在不使用温度传感器,直接当作10位AD使用,但如下图接法时,在靠近单片机一侧有0.61v电压

    //AD
    FVRCON      = 0b11010111;//CDAFVR 1.024,ADFVR 4.096
    ADCON1      = 0b10100011;//0b00100011;
    ADCON0      = 0b00001101;//AN3

我已经把 TSEN: Temperature Indicator Enable bit(FVRCON )关闭了,此时为什么还有0.61v,怎么消除呢?谢谢

楼主(2011-11-05):
电阻是5k的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也就是AN3的ADC转换值等于153~154(0.61V◎4.096)?
感觉该口是在输出"0"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