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桥电路的输出都接个变压器隔离呢?

楼主(2011-11-05):
为什么全桥电路的输出都接个变压器隔离呢?

谢谢!

楼主:
貌似是阻抗匹配用的,不确定。

网友A:
变压器隔离防止共地 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变压器并非全是用做隔离作用,还有电压放大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可以放大方波的电压么?

网友B:
也有安规方面的考虑

网友C:
怎么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