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的问题

楼主(2011-11-05):
在一个视频教程上,老师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PN结,如果两端用导线连起来,会不会有电流?
他让学生自己回去想,我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有电流吧,电流方向从P端经过导线到N端,不过应该非常小。
但是对于这个结论,我又没有把握。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但是很快会消失,跟RC放电一个道理

网友B:
能量守恒,最多有一次,再测肯定就没有了。
这是拿电容来比喻,不过到底怎样,I DONT KNOW!

网友B:
SXDXY,问下是不是每次连接都会有电流,然后很快消失,这个我也说不准,也许连接的那一瞬间产生了什么能量了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每次都会有。但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1,这个能量很小。2,因为分子热运动,只要结PN结温度不是很低,每次断开后,内建电场能够重新恢复。
但是这个电流在测量上回有困难。
在高速电路中PN结电容充放电会影响电路的速度,所以现在的开关电源上用的二极管一般肖特基管,而不是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C:
标记 学习中
半导体制热制冷靠电,反过来有温度差会产生电能.
所以同温下的PN结不应该产生电能.

网友D:
从内部电子运动来看,内部是从负极流向正极,一但正极与负极短路,电流是形成了,但是由于直接流向负极,途中无负载,所以瞬间 正负中和了!!!

网友E(2012-11-30):
肯定有电流啊,但是很快没有了,

网友F:
我什么也不说,就提一个问题:
我轻轻地断开回路,轻轻滴合拢回路,我轻轻地断开回路,轻轻滴合拢回路....
于是一次又一次地产生电流,然后通过电阻(接触电阻,导线电阻云云)变换成热,也就是我凭空轻轻地产生了源源不断的一股又一股的热量...
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G:
11楼:
搜索一下什么叫“麦克斯韦妖”,你的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H:
不用特殊技术,直接测是测不出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1楼:
搜索一下什么叫“麦克斯韦妖”,你的问题自然解决。

也觉得是麦克斯韦妖的翻版,但是这个过程中是什么能转变成热能了呢?

网友I(2013-10-20):
没有电流啊 大哥们!

网友J:
我们不能精通物理和半导体,也不能很好理论解释
但是我们却有更简简单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光伏发电和温差发电是怎样连续产生电流的呢

网友K(2016-06-28):
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未有定论啊? 砖家叫兽呢

网友L:
参考2AP9的结构,不排除导线和PN材料间再形成一个新的PN结的可能性。

网友M:
好像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到遥控器的红外线后用指针表测量会有电流输出,

网友N(2018-12-13):
用强光照射透明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