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STM32没有带参考AD?

楼主(2011-11-05):
64脚和48脚STM32的AD都不带参考端,直接都是用的电源做AD参考。我想知道谁用过不带参考AD?性能如何,如果不考虑温漂的话,有几个数值的跳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找供电电路的精度和稳定性,不应该找STM32吧。

网友B:
同意楼上,  关键这 VDDA 上, 把它处理好了, 精度就好了.
不过我没有实测过最大偏差范围, 可有实测的交流一下.
继续关注

楼主:
目前大部分都是用AMS117器件,即做供电电源,同时做芯片电源,也做电源参考,这个简单省成本,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用过大虾给个建议,少走点弯路

我也同意二楼说法,之所以想用48脚STM32,首先考虑成本,其次考虑生产好焊接。如果有更高精度和稳定度电路成本过于高,不如直接用100脚。

网友C:
EMSTM32V1 就是参考电源连到VDD,最多时有10个字的跳动,较极端了

楼主:
2008年刚用的时候,我买的一款开发板,100脚参考短接到VDD上的,跳动50个数,差点把STM32芯片给否决掉。最后,我是顶着非议和压力,让硬件人员布了一个实验板,发现跳动仅仅2~3个数值。开发板做些软件的逻辑验证还可以,要是做性能试验,我不相信开发板出的结果。

楼主:
现在我们用的板子,跳动时1~2个数值

楼主:
快沉下去了

网友D:
参考源怎么做的??

网友E:
同意2,3楼的观点,应该取决于供电电路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F:
方向不对啊,应该找电路的方向和稳定性方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