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型三极管在做PWM开关时遇到问题,有图,有测试数据

楼主(2011-11-05):
P型三极管做集电极输出,三极管E极电压为18V,在实际测试过程中,三极管B极没有信号(悬空)情况下,三极管C极也有6V左右的电压输出,不明白什么原因,于是做了又下测试,见附件,那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多谢。
电压控制指的就是电源VCC。
通过测试得出,在VCC增大到10V以上时,Iceo就要又mA来衡量了,SS8550在Uce电压大于10V的情况下,漏电流就很大,即使在三极管B极没有输出的情况下,SP端也会有几伏左右的电压,而不是零伏,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不知道我这样说够不够明了?

网友A:
“电压控制”是控制何处?

网友B:
你要干什么呢?

网友C:
用试波器看看你的电源有没有波动,换只管子再试试

网友D:
“三极管B极没有信号(悬空)情况”
那B极控制电压信号的幅度为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控制指的就是VCC从10V到20V变化的情况下来测试SP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说明的意思就是,在B极悬空或接正的情况下且VCC=18V时,SP端电压如何为零?而不是现在的6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已经查过了,问题就在我电压升高又后,即使B极没有输出情况下,SP端仍有电压,而且还不小,我用过ss8550,KT1666,但是结果都一样,各位不防焊个电路也试试

网友E:
to LZ:

估计是发射极(E)和集电极(C)搞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极管B极悬空与接VCC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想搞明白的是,Uce增加时Usp为什么也会跟着增大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三极管的基极除了VCC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控制电压。如果有,幅值范围为多少
还有你测试时,测量一下基极对地电压和发射结两端电压。

网友F:
你要的是开关状态吧,却搞了个**电路。

网友G:
减小电阻R2的阻值,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9楼正解,原来产品设计时把C、E两极搞反掉了,电压一高上去就会出现问题,让试制员去测试,他又按着线路板焊了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