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2011-11-06):
这个像二极管一样的东西重来没见过,知道的解答下,是什么东西,功能是什么?不胜感谢!
就是二极管多了一条黑杠,一般的二极管是一条黑杠,它是二条而已,形象跟1N4148差不多。
图重拍了下,应该很清楚了,大家再帮忙看看啊,谢谢
电路的功能是延时开启电热带。其实1n4148也可以做成延时电路,但这个确实不是1n4148,咱也想长点见识,确实没见过这样的元件,越闷了,求见过的讲解下!

网友A:
有点像电力用的晶体管

网友B:
精密电阻????

照片也不清楚

网友C:
有些热敏电阻是很像1n4148的!不记得叫什么型号了。

网友D:
两条杠的还是二极管。

网友E:
拍的这么糊的,而且只拍了附视图, 外部形状都看不清楚!

网友F:
好像就是IN4148

楼主:
过2天拍个清晰点的麻烦大家看看

网友G:
最简单的,描下电路图就知道了,估计还是4148

网友H:
右边有个SCR,这个元件会不会是负阻二极管?

网友I:
估计是4148,具体看不清楚

网友J:
从照片看象毛毛虫;P

楼主:
图更新了下,再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