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问题

楼主(2011-11-06):
我想设计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需要5V电压,我准备用7805.
可是我只有一个24V的直流电源,输出电流2.1A。那电源部分如何设计?
是用电阻分压吗?如果是的话,电阻选多大的,多少瓦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注意落实单片机5V系统电流是否小于1A,否则7805带不动,需要换DC-DC。
2.7805最高输入电压30V,前面24V又是稳压出来的,没有问题。
3.电路按7805数据手册中典型电路接就可以了,注意封装要TO220的,散热器要足够大,起码要烟盒大小,5mm厚度。
4.综合考虑,用7805,稳压器效率过低,发热严重,建议楼主重修电源管理技术,用DC-DC来做。

楼主:
谢谢!电流肯定小于1A,我想先焊接在万能板上试,那散热器怎么焊那?
散热器要烟盒大小,要那么大的吗?

网友A:
散热器用螺丝上在芯片散热器上啊,如果你系统电流有500mA,你不装散热器,等2分钟拿手摸一下就知道了,不要来找我报销烫伤药哈。

网友B:
直接的用开关芯片降压吧,7805肯定不行,压差太大了,LM2575.。。。。

网友C:
2楼肯定是个高手,讲的很清楚。不过,毕竟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临时做实验就算了,要是用一段时间,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D:
2L讲的很不错,不过LZ根本没有没有说他的电路电流多大
如果只有100来毫安根本没必要做那么多处理,7805直接上就好了。甚至78L05都行

网友E:
1、如果短时间工作的系统,直接7805就行但必须装散热片。2、如果长时间工作的系统,那么可以7812后再接7805

网友F:
7812串7805能用

网友A:
1.即使只有100mA,24V转5V,7805的耗散功率也有2W左右,能不热吗?
2.7812+7805方案的同学请动手算一算,跟单用一个7805有区别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假如我再买个5V的开关电源,那7805还要不要加散热片?

网友G:
7805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一个最小压差要求
输入大概要比输出高2V

如果你要获得5V输出 输入必须在7V附近

要不要散热片可以计算7805上的热损耗 公式为P=I*Udrop

楼主:
我看了一下手册,可以接24V。
不过,如果一次用的时间不长的话,装了散热片是不是一定没问题?
我就是做实验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手册,可以接24V。
不过,如果一次用的时间不长的话,装了散热片是不是一定没问题?
我就是做实验用。
引用 楼主:

最终看温度,只要你手敢摸就可以了,当然你做实验要求更水,能用就OK,我们是按做产品来说的。

网友H:
用K7805开关电源芯片,发热小,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