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们用AP法计算变压器AA值中B如何取值

楼主(2011-11-06):
请问下各位老师们,我在学习到用AP法(功率体积法)计算变压器AA值时,公式(分母)中的中Bw如何取值,按书中的AA表达式的推算过程,Bw应该是磁感应摆幅△B,如果如此,则在CCM和DCM两种模式中,△B的范围是不同的,一个是从Bmin到Bm范围(对应原边电流Ipmin至Ipmax),一个是从Br到Bm范围(对应原边电流0至Ipmax),请问下我按上面计算的△B值代入表达式求AP值可以吗?问题2,我看到很多网上例子中,B的取值同用Bm,如果这样,在DCM时确实就是△B,可在CCM中,Bm=Br+Bmin+△B,这下我呆住了,不知道按照哪个取值好了,求解答啊。

楼主:
:dizzy:,先给3分吧。:dizzy:

网友A:
单端正激,反激,Bw=Bm-Br=ΔB
推挽,半桥,全桥, Bw=2*ΔB=2*(Bm-Br)

楼主:
gaohq你好,就是单端反激,不论是CCM还是DCM,都用Br至Bm的范围来取ΔB
的值吗?

楼主:
:lol,谢谢,高兴了。